MOS管代换

楼主(2008-10-01):
有一个CPU电源使用的MOS管,上面写着70N03S 还有一行是235915 是什么意思?用其它什么型号管能代?

网友:
70A, 30V, 0.010 Ohm, N沟MOS管,70N03或60N03代替

网友:
代换MOS管只要哪几项参数相同或差不多就行了呀?

网友:
主要是电压和电流相同或大于就行了!!!!

网友:
看好是不是N沟MOS管,电流和电压不小于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主板上的mos管大小一样,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
电压电流不小于,沟道相同即可.
一般CPU供电的MOS可以代替其他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