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死机 不开机(已修复)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0-01):
今天修个T23.客户说经常死机。BIOS下也死机。我接手不开机。电流通电就是0.17.按开机键。跑0.38后不动。听到北桥附近或CPU附近有吱吱声。应该从哪里入手。
还有论坛里的点位用什么软件看。
谢谢
[
]
不开机
小米

网友:
cpu供电是不是MAX1718的,查9脚电压是否为5V,无则检查与17脚相连的电阻。查26脚是否为5V,无则与之相连的二极管坏。2脚的总控制信号是否正常,cpu供电电感是否虚焊。搞定后回复结果哦
[
]

网友A:
多谢所有楼上的支持。今天到了直接看电感。没想到一动竟然掉下来了。
焊上后补焊其它的电感。
开机OK
打红警40分钟正常。

网友(2008-11-05):
兄弟你幸运 我哪台T22的就不行了 先待机电压不正常 后来修好了 主板上出现短路
花了我几天时间 就不修了 在知道这样 我找就叫他换主板了 好麻烦

网友(2009-04-28):
其实有的时候一台机器不要修太久了,修不好就让他赶快换了算了。时间长了也修不出来的可能客户还不太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