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加负载保护

楼主(2008-10-01):
空载没问题  电压都正常 上主板上 开机就保护  电容都没问题  还有哪的问题会引用这个毛病?新手  不是很懂 大家见谅

网友:
如果你的主板没问题,多半是电源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 哪块的电容?300V还是? 外观都看不出来问题 难道都换下来试试?

网友:
一般是低压端的电容,10V 6.3V /1000-3300UF的。有问题的电容会造成在带重负载时:电压下降。

网友:
脱机,接假负载试试,
这样可以排除是电源本身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如果是电源故障,一般都是电容不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输出整流二极管断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