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块华硕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08-10-01):
大家好!小弟这厢有礼了.
有一块华硕A7V266-EX主板开不了机,测试卡跑C1-00循环的跑(不停的自动复位).拔掉内存,测试卡代码就一直停在C1,也没有重复自动复位了.测内存主供电,辅助电压,时钟均正常.此板有两个时钟芯片其中一个为内存提供时钟信号的时钟芯片有点烫(比另一个时钟芯片要烫).测给时钟芯片供电电压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迷,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测试卡跑C1-00循环的跑(不停的自动复位).拔掉内存,测试卡代码就一直停在C1。还是按照不过内存检修。电压,负载电压,时钟都正常,先把发烫的时钟IC换了再说。不过一般来讲IC本身不容易坏的啊,确保供电正常的话就换,换之前你先查下IC到时钟点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