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0-01):
V BC<0
V BE>0
怎么解释?这是最简单的放电电路,怎么个放大法
张老师给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V BC必然小于0啊,因为V BC 就是V CC啊
这是三极管工作原理里的,看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图应该更明白一点

我先说一下我能理解的东西(不知道对不对),B级E级加电压,由于BE之间是一个PN结,会形成电流Ib,B级空穴和E级的电子形成电流,但是图上的意思是C级会有空穴到B级,为什么?因为C级E级的电压高于B级E级?不明白,高手请指教

网友:
电子运动方向和电流方向相反,我也晕啊,不想这么深入研究

网友:
所谓"放大",是因为后级电源比前级电源高.三极管起到了"放大控制"的作用

网友:
低电压控制高电压,我现在想搞明白的是三极管内部的原理

网友:
1。V BC 就是V CC啊
~~~不是。
2。B级E级加电压,由于BE之间是一个PN结,会形成电流Ib
~~~形成电流IE=IB+IC
3。三极管工作原理和2个背对背2极管工作原理的不同在于三极管的B极的物理尺寸。

网友:
再说2句:B级E级加电压,由于BE之间是一个PN结,会形成电流IE,IE流过B级和B级空穴中和形成IB,由于三极管的B极的物理尺寸很薄,大部分电子穿过B极到达C极,形成电流IC,IC》IB(不会打希腊字母,免了),这就是IC对IB的放大。
   C级会有空穴到B级,应该是漏电流。(没看书,不严谨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想这样应该是这样解释吧,呵呵,因为我没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