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代工清华同方p4p800s-m主板usb端口不认

楼主(2008-10-01):
各位高手,我网上购买了块asus代工清华同方p4p800s-m主板,安装系统和驱动完全正常,就是主板usb 端口及前置usb插上usb  设备无任何反应,其中在bios中打开usb选项的(该主板按ctrl+F1可以打开许多隐藏的选项)。我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是不是bios屏蔽了usb端口,我想既然做了usb端口不可能屏蔽它吧。百思不得其解,希望论坛中的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
插上U盘指示灯是亮的,而且在设备管理器中有usb Root hub显示的。

网友:
插USB鼠标看看!打下USB2个数据线的对地电阻!我估计可能系统问题多 重装次看看

网友:
重新安装没反应,插usb鼠标也没反应。插前置的usb端口也没反应,奇怪了。

网友:
怀疑是BIOS设置问题的话就放电啊.不是BIOS设置问题,重装系统也无效,5v也供到的话(指示灯亮证明5v供到),那就麻烦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哦,不过也要查DATA+ -到南桥之间的电感电阻等

网友:
那就查查主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恢复blos的出厂设置看看,一般默认都是打开的,还有插后面主板自带的usb接口试试,前面的usb接口和主板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