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到底要怎么格式化

楼主(2008-10-01):
联想电脑到底要怎么格式化。。请高手帮忙。。。具体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用MHDD中的HPA这个命令呀.然后再格

网友:
俺是菜鸟,联想电脑硬盘格式化与组装机硬盘格式化有区别吗

网友:
用PQ就行了,和一般组装的差不多,不过联想的带一键还原

网友:
我看是不同机子不同待遇.

网友:
不要用PQ,不稳定的,我建议你还是用DOS下FDISK最好。

网友:
diskgen ,中国人自己做的软件,可好用了

网友:
我一般用DM ,这个软件感觉还行吧

网友:
pq   这类问题我碰到N个了。。。

网友:
mhdd 的ERASE 擦一下,再DM应该就OK

网友:
mhdd的ERASE慢得要死啊,擦一下,要很久啊。。

网友:
是无法安装系统还是怎的
最好说明情况

网友:
联想维修站的人跟我说过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用纯净版的XP自带的格式化的工具最好.千万不要用DM.一用的话隐藏分区就完了.系统就乱了.

网友:
我的联想带的是Vista,运行起来很笨重,想重装XP,在本地找了几家电脑公司都不敢下手,说弄不好硬盘就锁死了。

网友:
直接低格就可以了 ,没有 问题的 ,MHDD,DM好多 都可以低格

网友:
联想每个时期的也不一样的

网友:
是的,联想有的机器不能DM的,不然会出MHDD全盘S

一般直接用光盘1/4G就行了

网友:
联想的电脑很多装了还原精灵,开机按HOME键,进还原软件,密码是LENOVO,卸掉那软件就可以拉。最简单的就是用MHDD的ERASE擦一下开头就可以拉,然后用DM !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联想机装系统,重启就还原。
  后来低格了5%,然后就可以分区装系统。估计就像楼上说的有还原软件~

网友:
我发现很多的品盘机上都有影藏分区一般的分区软件是看不到的,记得有次我装个品盘机的系统装进去了.帮他做一键还原精灵的时候出现系统文件丢失进不了系统,后来不关怎么装都装不上.用MDD格式化也装不进,安装版本的也不行.后来拿PC3000才看到那个影藏分区.格式化就可以克隆.并且可以装还原精灵了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高格还是低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