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购带频率挡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08-10-01):
本人想买一台带频率挡的数字万用表,不知道买哪个牌子的好,有买过的朋友吗,建个议嘛,谢谢.

网友:
万用表上的频率计要求的输入电压比较高,一般要大于200 MV,另外也不配探头,使用上不是很方便的。一般要求可测量频率大于200MHz,UT的表有几款有200MHz和400Mhz,但测量主板上的32.768kHz实时钟只有少数能测量出来,原因是电压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买带频率挡的数字万用表吗?用这种带频率挡的万用表修CRT显示器用的着吗?

网友:
我用的。胜利VC 9801很不错。

网友:
在修CRT时,主要用来测量行扫描是否有信号

网友:
要注意蜂蜜器的声音大小和清悉

网友:
我也想买个,留意ing

网友:
电压不够可以在前面加一级放大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