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A78GT主板维修

楼主(2008-10-01):
昂达主板A78GT(64)主板开始总是死机,后来机器偶尔能点亮,偶尔点不亮。有时进入启动logo 就不能动了,有时进入bios就不能动了。有时能进入系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自动黑屏。然后重启后就又点不亮了。请问大家这个是那里有问题呀。

他们说要返厂修,要一个月多,那在这一个月中我就不可以用了,会不会先给我一个板用着,

网友:
保修,厂家和经销商一般不会给代用板给客人用的,昂达主板我修过,因为CPU拉力大,主板慢慢变形,大都是整合芯片虚焊引起的,如果你用力压那芯片,有时可以正常开机的。不过要做BGA才行。保修的话,还是送厂为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