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31A 25脚电压多少

楼主(2008-10-01):
810T主板不能点亮,测CPU没有1.5V电压,与之相连的MOS管源极没有电压输出,漏极为1.49V,栅极为4.95V ,栅极应该是和RT9231的25脚相连的吧(万用表测得栅极与25脚电阻为0)25脚也为4.95V正常吗?

网友:
你看一下RT9231的DATASHEET就知道了,25脚l与low side mos相连,电压就是4.95V。你漏极测出为1.49V,应该是就是VCORE。你测一下储能电感的电压。

网友:
如何一个MOS管漏极与栅极电压都正常那么源极是不是肯定有电压的?我的这么会没有,?测量MOS正常呀,是不是测量有误?

网友:
哦原来这个MOS管的源极是对地的,新是这样的最基本的也是好难呀,不过有信心学好维修这行,多谢大家支持呀?我准备加入VIP会员,远程学习没时间呀.

网友A(2008-11-15):
RT9231A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我也遇到过一块810的板,电源管理芯片就是RT9231A,VID线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控制电压.11脚电压为0.28脚为12V.不知道它是否还要其它工作条件,
知道的人赐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块810的板,电源管理芯片就是RT9231A,VID线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控制电压.11脚电压为0.28脚为12V.不知道它是否还要其它工作条件,
知道的人赐较一下.

这个PDF上有,不知道对不对。自己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