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533-X读C0不过内存怎修呀?

楼主(2008-10-01):
这板支SD和DDR两种内存,测供电正常,时钟 辅助电压正常,请问高手怎样修呀?

网友:
压CPU座和北桥开机试下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楼上说的

网友:
CPU座可能空焊,压着开机试,不行再按着北桥开机试试!!!

网友:
压CPU座和北桥,检查内存供电,北桥供电。不行再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cpu和北桥空焊都有可能,我的一块技嘉845主板就是吹北桥好的。

网友:
不上CPU跑什么码,如是FF,再看U座是BGA那就加焊U座,如是穿针换I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