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主板硬件问题

楼主(2008-10-01):
一台机器配置如下
CD2.4G的cpu   sis的芯片组主板 整合显卡  512ddr400内存 80g希捷硬盘
用EVEREST 2006软件测试内存各项成绩还比不上pc133的成绩,电脑运行速度也很慢(特别是开机一段时间后更慢)
刚装的系统测试也是如此  用替换法测试内存 cpu 硬盘 都是好的  启动和装系统都正常通过
(次主板整合网卡被雷打坏过,换了块8139的pcI卡)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顺便问下 修划算呢还是把它当废板卖了换块其他的二手主板

网友:
sis的硬盘驱动安装了没有?如果不安装就很慢的。

网友:
我认为还是换一块二手板划算的,SIS芯片的板子性能本身就很差的,而且二手845的板子也不贵的。

网友A:
交代不清。本身SIS性能就比较差。但慢也是相对的。还有网卡被打坏,相关电路也会受影响。你得先把坏的拆了。测试软件只是参考数据。慢是用出来的感觉。希望能好好地查一下。我本人认为有钱就更换,没钱的时候还是将就着吧。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换个板子好了,也就几十块钱,如果换了板子就好的话,还是换个的好,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代不清。本身SIS性能就比较差。但慢也是相对的。还有网卡被打坏,相关电路也会受影响。你得先把坏的拆了。测试软件只是参考数据。慢是用出来的感觉。希望能好好地查一下。我本人认为有钱就更换,没钱的时候还 ...

这个配置的内存测试成绩不如pc133的奔3电脑 我用的是ddr400的内存哦  网卡是整和的
而且开机一会连看碟都卡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