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INTER865原装板的声卡驱动

楼主(2008-10-01):
装了N个驱动,就是没有声音,装了万能驱动也不行

网友:
本站没有提供任何驱动,在主板厂家的网站上去找。

网友:
是不是声卡驱动问题呀?INTEL865 大都用SOUNDMAX的声卡芯片的,可以在它的官方网找。要不然看看主板上的前置跳线帽怎样,跳线正确的话,那也可能声卡芯片坏了(不会是在WINDOWS里调静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