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266A-M2 不亮 内详 学修,望指点

楼主(2008-10-01):
各位老师好....
ECS的P4M266A-M2主板,不亮 . VIA芯片组,phoenixbios D886 BIOS 主板检测卡OSC,CLK,IRDY灯不亮,3V,5V,12V,RUN常亮,可以触发,RST有跳变,短接开关针也可以断电.CPU假负载核心电压1.8左右,PG1.8V左右  四个0.8~1.2V参考电压只有一个是1.1V左右,其它三个是mv..板上的芯片,管子触摸温度大多正常,只有ICS950902DF芯片有一点烫手,32K晶振的两脚压差0.2V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掉?还要检测什么.请指教?

网友:
其它供电测试点呢

网友:
需要测哪个,我现在就测 CPU假负载 VCCA,核心电压,PG信号,到南桥都是1.838 V有点高吧?

网友:
看来无短路 建议清洗CPU和南北桥芯片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检测卡不走字 测试电压正常 清洗侯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新手区里大把的有,多去新手区逛逛。比如这贴:http://www.elcfix.com/bbs/thread-28510-1-1.html

网友:
CLK灯都不亮,可以重点检测下时钟芯片周围,看看是不是没有时钟或时钟输出出错

网友(2009-06-17):
一般就是CPU座,I/O ,  BIOS ,    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