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芯片ALC655可以代换ALC650吗?

楼主(2008-10-01):
板载声卡芯片ALC655可以代换ALC650吗?在论坛里看了些帖子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不知道有人实际操作过没有?我这里有一块GA-8GE667的主板,原来开机使用都很正常,声卡驱动也有,甚至音量也可以调节..可是就是不出声音.怀疑声卡芯片坏,ALC650的,没找到相同型号,看过新手区的板载声卡的资料,ALC650和655有两处引脚功能不同,其它都一样..就找了个ALC655的换上。开机后竟然连声卡都没有发现...不知道是不能代换,还是我没操作好?所以问下...新手瞎修,让大家见笑了,帮帮我吧...

可以代换的,今天拆掉重换一次,终于听到了XP启动的声音,ye....

网友:
ALC650和655引脚定义是相同的,应该可以代换,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成功代换N次,看看是不是你吹坏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那我就再试试,新手,可能焊的不好..怎么才能预防把芯片吹坏呢?

网友:
温度不能调的过高,要沿着集成块引脚移动加热,不要对着芯片中间吹

网友:
又学会一招,谢了,哈。。。。。。。。。。。。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温度不能调的过高,要沿着集成块引脚移动加热,不要对着芯片中间吹

5楼的····

太好了··用热风枪N久了··杂我就没这些领悟呢~~~~~~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夜雨十三天 -30

网友:
我都吹了N次了,晶片都没坏了,你的水平还不怎么样,加油

网友:
是沿着芯片引脚吹的,没有吹中心,温度在4上,可以吗?好坏怎么测呢? 可能是没焊好,今晚试下

网友:
呵呵  最后还是要用烙铁焊一遍的,一般吹一次很难一次成功的,最好还是用烙铁加焊一遍,对了,你找的旧的655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好像不行的啊。  我代换过。 代换之后能检测到声卡。也能装驱动,但重启又没了

网友:
风枪吹的时候最好在芯片上涂一点焊宝,对保护芯片有好处。

网友:
好像是可以换的,我换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