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网卡显示正常,确无数据交换

楼主(2008-10-02):
华擎P4I65G主板 板载网卡烧了 BIOS中禁用后 重新做了N此系统 网卡换了N个 但是就是无法连接到局域网另外的机器 ping不通 很是奇怪 小弟是做软件的 软件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各位高手请帮帮小弟!
板载网卡

网友:
把板载网卡吹了,试试,如不行,我觉的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试试 小弟在这里谢谢

网友:
我修过一机,板载网卡雷击,南桥一角上有一小开裂,我加一外置网卡居然还可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板载网卡去掉,再上独立网卡,就OK啦.

网友B:
说得对呀,要把主板上的网卡吹掉的

网友:
把板载网卡去掉,再上独立网卡,如果还不OK的话,估计这个板就不好搞,搞好的话成本也高了不如换个板

网友:
应该是sb的问题。。

网友:
网卡比较明显的烧坏,或许影响了南桥了,估计多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