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检修实例(转)

楼主(2008-10-02):
长城ATX电源检修实例
 一台长城GREAT WALL飓风599品牌电脑,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源散热风扇也不转,估计机箱内ATX电源损坏。长城ATX电源盒体积小巧(9cm×8.5cm×15cm),飓风599电脑采用的ATX电源盒的型号为ATX-150SE-PSD,最大输出功率为150W,其内部是由大小两块电路板组成,大块的为主电源板(ATX-PS3A),小块的为辅助电源板(PS3-1)。
  为了便于检修和防止损坏电脑主板,把ATX电源盒从机箱上拆卸下来,单独对其检修。ATX电源的主电源板工作与否受PS-ON信号的控制:当PS-ON信号为低电平时,主电源板工作输出各种电压;当它为高电平时,各功率管均处于截止状态无电压输出。故当单独对ATX电源检修时应使PS-ON信号处于低电平,即用一个100Ω电阻人工短路绿色线(PS-ON)与黑色线(GND),+5V输出端(红色线)与地之间接一个10Ω/10W电阻作假负载。打开电源盒,发现主电源板上的保险管F1(5A/250V)发黑开路,其原因不外乎是桥式整流器损坏和主滤波电容击穿,再就是主变换电路中功率开关管击穿损坏。测量整流桥堆BD(KBP206)AC输入端短路,测量其他主功率开关三极管、输出二极管等易损件还正常,但换上保险管F1和整流桥堆BD后通电仍无电源输出,但不再烧保险管F1。在C3(330μF/220V)的负极(V-)和C4的正极(V+)两点测有300V直流电压,散热风扇还是不转,说明ATX电源的确损坏了。测待命电源(紫色线+5VSB)电压为零,说明辅助电源不正常,而辅助电源又是主电源能否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它提供待命电源STAND BY+5V,同时还为脉宽调制型开关电源集成电路TL494等提供工作电源,只要没有切断交流输入,即使电脑处于休眠状态,辅助电源仍然一直工作。辅助电源输出5V电压为零,就会导致ATX电源不工作。为了便于检修,故测画出辅助电源电路,如附图所示。
  该电源是一种自激式开关电源,主要由开关管Q8和控制管Q9及开关变压器T3、光电耦合器IC5、精密电压基准集成电路IC6等组成。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经T3初级的{1}-{2}绕组加到Q8的c极,同时又经启动电阻R29进入Q8的b极,这时Q8导通,在电流通过T3初级{1}-{2}绕组时,反馈绕组{3}-{4}感应电动势经D13、C21、R27也反馈到Q8的b极,使Q8进一步导通,Q8迅速进入饱和状态。当Q8饱和导通后,其c极电流不再增加,{3}-{4}绕组产生相反的感应电动势并也反馈到Q8的b极,Q8退出饱和状态重新回到放大状态,从而使c极电流迅速下降,最终使Q8退出放大状态进入截止状态。如此周而复始,电源进入了自由振荡状态,同时在T3的次级的两绕组感应到的电动势经D17和D18整流后输出两组电源B1+(+5VSB)和B2+(+12V)。其稳压工作过程如下:当B1+电压由于某种原因升高时,经电阻R74和R75分压后,则使IC6的R端电压升高,其K端的电压下降,IC5内部的光电二极管发光增强,脉宽调制管Q9的b极电位升高、c极电位下降,Q8 b极电位下降,从而使Q8的导通时间缩短,T3次级各绕组下降到标准值。反之如果因某种原因使B1+电压下降,上述变化过程恰好相反,从而使B1+电压输出稳定。经检测,该故障电源的D11、Q8击穿且R30开路,更换后,辅助电源两组电源已有电压输出,同时主电源板也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有图片说明一下?,我等菜鸟有点看不明。支持一下!

网友(2009-01-02):
用这个长城辅助电路就清楚了.

网友(2009-06-22):
图中的Q3和Q4是对应文字中的Q8和Q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