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显卡不过

楼主(2008-10-02):
说故障以前,还是先请大家确认下,我标的是否正确
主要是2,,不敢确定

LM324的测量,借用爱问的图了,在这先谢谢您

主板故障:通电后显卡报错,观察发现  P3055LD  烧了一个         图上的那个是我换上的(第一次使用风枪,做的确实不杂的  )
通电后故障依旧
想请大家说下,我是不是该按爱问的图测量LM324(都是845的板子,电压应该一样)

网友:
烧的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你图上的2号,应该是你标的不对,看似4P小插的滤波电感,也就是12v的滤波电感。你这板是两相供电的。还有诊断卡跑的什么码?

网友:
你确定你换上去的那个是好的吗
还有就是不行的话,就看下那个位置的电压不对,就顺着它的线路跑下线路就可以找到故障的元器件了

网友:
给的提示太少,还有就是借用别人的图,那区别就大了。

网友:
刚才遇到一个主板上的显卡可以在crt屏点亮,lcd屏不行,发现主板的agp和pci之间的一个3055烧了,换一个ok了,多一个思路

网友:
诊断卡显示:   FF  (没有走的过程,直接显示FF)
+3.3V     CLOCK   +12V  -12V    +5V  这几个灯亮
RESET  这个灯闪了一下就灭了
FRAME    IRDY  这两个灯一直都不亮

借用爱问的LM324图   是想参考上面的数据进行测量    今天忙了一天,也没顾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特来回复,原糊涂心阁的密码忘了,所以新建个用户名

重新更换P3055LD后,一切正常
不明白前面诊断卡为什么显示FF不跑码
还是就是图片上标的,指针式的万能表  测LM324时,会重启,并开始跑码

原图片上标的,基本都认错了,特更正下,以免误导像我一样对主板认识还不全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