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Y的120G盘, SA测试报错。

楼主(2008-10-02):
一个MT6Y的120G盘,  SA测试如下:

SA structure test

Selected family ........................... CALYPSO
Model ..................................... Maxtor 6Y120P0
Firmware .................................. YAR41BW0
Serial .................................... Y3K0CGHE
Min. cylinder ............................. 1046
Max. cylinder ............................. 89697

Checking UList
Id ........................................ 37
Read ...................................... Yes
Header .................................... U_LIST00
Checksum .................................. Ok
The number of SA defects .................. No
P-List size ............................... 38

HDD configuration module
Id ........................................ 1F
Read ...................................... Yes
Header .................................... DISK
Checksum .................................. Error
Model ..................................... Maxtor 6Y120P0
Serial number ............................. Y3K0CGHE
Max LBA ................................... 240359842
Head number ............................... 3
Head map .................................. 3 4 5
SA head map ............................... 3 4 5
     Model1 ............................... Maxtor 6Y126P3
     Max LBA .............................. 240121728
     Model2 ............................... Maxtor 6Y120P3
     Max LBA .............................. 240121728
     Model3 ...............................
     Max LBA .............................. 0
     Model4 ............................... Maxtor 6Y090P3
     Max LBA .............................. 180154800

Checking Calibration adaptives
Id ........................................ 1E
Read ...................................... Yes
Header .................................... SRV6i
Checksum .................................. Ok

Checking User data adaptives
Id ........................................ 1E
Read ...................................... Yes
Header .................................... CR0T`

网友:
Header1 ................................... MO
Header2 ................................... B0?
OverlayId ................................. 001A
ROM CRC ................................... Ok
Checksum .................................. Ok

Header1 ................................... MO
Header2 ................................... B000
OverlayId ................................. 001B
ROM CRC ................................... Ok
Checksum .................................. Ok

Header1 ................................... MO
Header2 ................................... B000
OverlayId ................................. 001C
ROM CRC ................................... Ok
Checksum .................................. Ok

Header1 ................................... MO
Header2 ................................... B0?
OverlayId ................................. 001D
ROM CRC ................................... Ok
Checksum .................................. Ok

Header1 ................................... MO
Header2 ................................... B0?
OverlayId ................................. 001E
ROM CRC ................................... Ok
Checksum .................................. Ok

Header1 ................................... MO
Header2 ................................... B0?
OverlayId ................................. 001F
ROM CRC ................................... Ok
Checksum .................................. Ok

Checking RZTbl
Checksum .................................. Ok

Checking P-List
Checksum .................................. Ok

Checking G-List
Error ..................................... UBA 68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8

Checking G-List copy
Error ..................................... UBA 59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4

Checking RZTbl-PList
Difference ................................ not found

Checking RZTbl-HList
Difference ................................ not found

Checking HLists
Block0
Header .................................... UHRS0000
Defect Count .............................. 768
Checksum .................................. Ok
Block1
Header .................................... UHRS0010
Defect Count .............................. 796
Checksum .................................. Ok
Block2
Header .................................... UHRS0020
Defect Count .............................. 788
Checksum .................................. Ok
Block3
Header .................................... UHRS0030
Defect Count .............................. 778
Checksum .................................. Ok
Block4
Header .................................... UHRS0040
Defect Count .............................. 774
Checksum .................................. Ok
Block5
Header .................................... UHRS0050
Defect Count .............................. 400
Checksum .................................. Ok
Block6
Header .................................... UHRS0060
Defect Count .............................. 37
Checksum .................................. Ok

Checking security
Error ..................................... UBA 40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7

Checking S.M.A.R.T.
[SMRT_T] .................................. Error
[SMRT_A] .................................. Error

[SMRT_AC] ................................. Ok
[SMART_SUMMAR] ............................ Ok
[SMART_ST] ................................ Ok
[SMART_HOSTV] ............................. Ok

Checking FMTI
Id ........................................ 93
Read ...................................... Yes
Header .................................... Ok
Checksum .................................. Ok

Checking [DISK/PW]
not found

网友:
MT6Y的120G盘, SA测试报错

Checking All
Module 00 ................................. Ok
Module 01 ................................. Ok
Module 03 ................................. Ok
Module 04 ................................. Ok
Module 05 ................................. Ok
Module 08 ................................. Ok
Module 09 ................................. Ok
Module 0A ................................. Ok
Module 0B ................................. Ok
Module 0C ................................. Ok
Module 0D ................................. Ok
Module 0E ................................. Ok
Module 0F ................................. Ok
Module 10 ................................. Ok
Module 11 ................................. Ok
Module 12 ................................. Ok
Module 13 ................................. Ok
Module 14 ................................. Ok
Module 16 ................................. Ok
Module 18 ................................. Ok
Module 19 ................................. UBA 40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7
Module 1A ................................. UBA 40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7
Module 1B ................................. UBA 68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8
Module 1C ................................. UBA 42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9
Module 1D ................................. UBA 68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6

Module 1E ................................. Ok
Module 1F ................................. UBA 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7/3/8
Module 20 ................................. Ok
Module 21 ................................. Ok
Module 22 ................................. UBA 41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5
Module 24 ................................. Ok
Module 27 ................................. Ok
Module 28 ................................. Ok
Module 29 ................................. Ok
Module 2A ................................. Ok
Module 2B ................................. Ok
Module 2D ................................. Ok
Module 2F ................................. UBA 40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8
Module 30 ................................. UBA 40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9

Module 32 ................................. Ok
Module 33 ................................. Ok
Module 34 ................................. UBA 42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42
Module 37 ................................. Ok
Module 38 ................................. Ok
Module 39 ................................. Ok
Module 41 ................................. Ok
Module 42 ................................. Ok
Module 43 ................................. Ok
Module 44 ................................. UBA 39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7
Module 45 ................................. Ok
Module 46 ................................. Ok
Module 47 ................................. Ok
Module 48 ................................. UBA 67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6
Module 49 ................................. Ok
Module 4A ................................. Ok
Module 4B ................................. Ok
Module 4C ................................. Ok
Module 4D ................................. Ok
Module 4E ................................. Ok
Module 4F ................................. Ok
Module 54 ................................. Ok
Module 55 ................................. Ok
Module 56 ................................. Ok
Module 57 ................................. Ok
Module 58 ................................. Ok
Module 59 ................................. Ok
Module 5A ................................. Ok
Module 5B ................................. Ok
Module 5C ................................. Ok
Module 5D ................................. Ok
Module 5E ................................. UBA 75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5
Module 5F ................................. Ok
Module 60 ................................. Ok
Module 61 ................................. Ok
Module 62 ................................. Ok
Module 63 ................................. Ok
Module 64 ................................. Ok
Module 65 ................................. Ok
Module 66 ................................. Ok
Module 67 ................................. UBA 75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0
Module 68 ................................. Ok
Module 69 ................................. Ok
Module 6A ................................. Ok
Module 6B ................................. Ok
Module 6F ................................. Ok
Module 70 ................................. Ok
Module 71 ................................. Ok
Module 72 ................................. Ok
Module 73 ................................. UBA 92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61
Module 74 ................................. Ok
Module 75 ................................. Ok
Module 76 ................................. Ok
Module 77 ................................. Ok
Module 78 ................................. Ok
Module 79 ................................. Ok
Module 7A ................................. Ok
Module 7B ................................. UBA 9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61
Module 81 ................................. Ok
Module 82 ................................. Ok
Module 83 ................................. Ok
Module 84 ................................. Ok
Module 85 ................................. Ok
Module 86 ................................. Ok
Module 87 ................................. Ok
Module 88 ................................. Ok
Module 89 ................................. Ok
Module 8A ................................. Ok
Module 8B ................................. Ok
Module 8C ................................. Ok
Module 8D ................................. Ok
Module 8E ................................. Ok
Module 8F ................................. Ok
Module 90 ................................. Ok
Module 92 ................................. Ok
Module 93 ................................. Ok
Module 94 ................................. Ok
Module 96 ................................. Ok
Module 97 ................................. Ok
Module 98 ................................. Ok
Module 99 ................................. Ok
Module 9A ................................. Ok
Module 9B ................................. Ok
Module 9C ................................. Ok
Module 9D ................................. Ok
Module 9E ................................. Ok
Module 9F ................................. Ok
Module A1 ................................. Ok
Module A2 ................................. Ok
Module A5 ................................. Ok
Module A6 ................................. Ok
Module A7 ................................. UBA 59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4
Module A9 ................................. Ok
Module AA ................................. Ok

网友:
SA testing and recovery测试如下:

Module : 37............................. : Ok
UBA 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7/3/8
Module : 1F............................. : Error
Module : 78............................. : Ok
Module : 18............................. : Ok
Module : 21............................. : Ok
Module : 1E............................. : Ok
UBA 40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7
Module : 1A............................. : Error
UBA 40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8
Module : 2F............................. : Error
UBA 40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19
Module : 30............................. : Error
Module : 63............................. : Ok
UBA 41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5
Module : 22............................. : Error
UBA 42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9
UBA 4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42
UBA 42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42
UBA 42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42
UBA 42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43
UBA 67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6

Module : 34............................. : Error
UBA 67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6Module : 48............................. : Error
UBA 68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6
UBA 68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7
Module : 1D............................. : Error
UBA 68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8
UBA 68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299
UBA 68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0
UBA 68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1
UBA 68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2
UBA 68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4
UBA 68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4
UBA 68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5
UBA 69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6
UBA 69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7
UBA 69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08
UBA 69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0
UBA 69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0
UBA 69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1
UBA 69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2
UBA 69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3
UBA 69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4
UBA 69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5
UBA 70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6
UBA 70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7
UBA 70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8
UBA 70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19
UBA 70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0
UBA 70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1
UBA 70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2
UBA 70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3
UBA 70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4
UBA 70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5
UBA 71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6
UBA 71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7
UBA 71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8
UBA 71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29
UBA 71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0
UBA 71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1
UBA 71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2
UBA 71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3
UBA 71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4
UBA 71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5
UBA 72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6
UBA 72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7
UBA 72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8
UBA 72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39
UBA 7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0
UBA 72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1
UBA 72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2
UBA 72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3
UBA 72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4
UBA 7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5
UBA 73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6
UBA 73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47
Module : 1B............................. : Error
Module : 64............................. : Ok
UBA 75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5
UBA 76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6
UBA 76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7
UBA 76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8
UBA 76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79
UBA 76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80
UBA 76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81
UBA 76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82
UBA 76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8/3/383
UBA 76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0

网友:
UBA 76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
UBA 77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
UBA 77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
UBA 77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4
UBA 77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5
UBA 77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6
UBA 77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7
UBA 77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8
UBA 77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9
UBA 77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0
UBA 77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1
UBA 78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2
UBA 78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3
UBA 78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4
UBA 78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5
UBA 78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6
UBA 78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7
UBA 78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8
UBA 78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9
UBA 78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0
UBA 78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1
UBA 79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2
UBA 79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3
UBA 79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4
UBA 79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5
UBA 79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6
UBA 79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8
UBA 79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8
UBA 79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29
UBA 79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0
UBA 79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1
UBA 80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2
UBA 80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3
UBA 80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4
UBA 80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5
UBA 80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6
UBA 80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7
UBA 80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8
UBA 80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39
UBA 80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40
Module : 5E............................. : Error
Module : 93............................. : Ok
Module : 70............................. : Ok
Module : 71............................. : Ok
Module : 72............................. : Ok
UBA 9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61
UBA 93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62
UBA 93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19/3/163
Module : 7B............................. : Error
Module : 39............................. : Ok
Module : 38............................. : Ok
Module : 4F............................. : Ok
UBA 59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4
UBA 592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5
UBA 592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6
UBA 592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7
UBA 592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8
UBA 59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69
UBA 593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0
UBA 593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1
UBA 593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2
UBA 593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3
UBA 593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4
UBA 593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5
UBA 593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6
UBA 593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7
UBA 593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8
UBA 593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79
UBA 594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0
UBA 594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2
UBA 594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2
UBA 594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3
UBA 594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4
UBA 594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5
UBA 594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6
UBA 594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8
UBA 594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8
UBA 594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89
UBA 595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0
UBA 595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1
UBA 595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2
UBA 595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3
UBA 595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6
UBA 595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5
UBA 595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6
UBA 595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7
UBA 595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8
UBA 595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199
UBA 596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0
UBA 596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1
UBA 596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2
UBA 596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3
UBA 596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4
UBA 596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5
UBA 596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6
UBA 596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7
UBA 596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8
UBA 596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09
UBA 597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10
UBA 597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11
UBA 597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12
UBA 597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1 C/H/S : 89732/3/213
Module : A7............................. : Error
Module : 33............................. : Ok

网友:
坏了怎么多模块
应该有组损坏了

没有把固件问题解决,开A  SF一般不会成功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全换固件是不是LDR,模组和模块这三样?

网友:
A区固件损坏太严重了
做C区SF吧

网友:
兄台有这个型号硬盘的固件吗?传我一个好不?

网友:
老师,终于看到你上线了呀。能传给我一个这个盘的固件吗? 我没固件。

网友:
老师:3头写测试不通过(3头是主头),4  5 头写测试头过,主面扫描,全报3头错误,老大重定柱头,好搞吗?具体怎样修?

老师, 这些盘重定主头需要加ROM芯片吗? 如果没有是不是不能重定主头呢? 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个问题理解:
1.如果是加载LDR进去的首先先看校验核是否一样!
2.UBA地址偏移引起会有这种情况(维修起来比较麻烦)
3.SA区有坏道!(SA区有坏道的现象是重新写入模块以后模块仍然是坏的)
有不对的地方多斧正!

网友(2009-03-27):
个人意见,先用ISA 把模块和模组,LDR,ROM都备份出来,在用MRT修模块和模组,在看看,还有那些是坏的,是在不行的话,就从C修  (MRT修复好的固件不一定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