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背光灯部分隔离检测的方法

楼主(2008-10-02):
LCD显示器无显示,想先确定背光灯部分是否正常,不知道这部分能否单独测试,怎样测试,请教大侠。

网友:
先要判定给背光灯管供电的高压板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说明是背光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怎样判定给背光灯管供电的高压板是不是好的?谢谢。

网友:
先用单灯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是否是好的.如果灯管是好的.则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你可以參考我之前發過的帖~裡面有圖文說明~還有眾多高手的回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2B%B8%DF%CB%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