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啊 关于BIOS芯片上电压的

楼主(2008-10-02):
是不是不接电源的情况下 测BIOS芯片上应该有个脚和电池电压相同啊?具体是第几脚?
我有个联想的K8M890的板子 现在是能点开机 风扇转 但是测试卡没有数字显示 就像是不过CPU BIOS喇叭也不叫 测量了各路电压都正常 请问应该怎么查啊 会不会和BIOS上没有电压有关?但是接上电源开机 BIOS上就有电压了
谁又BIOS的各脚功能和电压值啊 型号是49LF040B
cpu
芯片

网友:
我量过一板,电脑在插上电源不开机,量COMS各脚只有零点几,按了开关它的供电脚才有3.3V,我原来也这样想的,后用一好板量才知道,我想你的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CPU座有没虚焊了

网友:
谢楼上的两位 CPU座怎么看虚焊啊 看不到焊点呀 这机子有时候还能点亮 但是情况很少啊 放我这里几天 我也就点亮2次 难道真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开机 测试卡上的BIOS灯不亮 是不是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面啊 我把卡插在别的机器上 开机BIOS灯就应该亮 或闪烁啊 可这个板子 也不亮也不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