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样判断屏是单6还是双8

楼主(2008-10-02):
真样判断屏是单6还是双8麻烦各位师兄给上传个图片顺便给讲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阿!!!!

网友:
我有一张单六的图片

网友:
是20针的从右到左是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网友:
这一张清晰点,是笔记本屏

网友:
我好像传不了图啊。。用文字给你大概说说吧。。在屏的接口处每对信号线之间都会有个100欧左右的电阻。你就利用这些电阻就可以看出来是单6还是单8了。有四个电阻的就是单6位的。有5个电阻就是单8位的。8个就是双6位。10个就是双8位。简单吧。相信你应该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6楼说的很清楚了!很好

网友:
哈,我的可也够清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