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X经典疑难故障求救

楼主(2008-10-02):
一台IBM 600X本本,报173 163错,换了电池,设定时间,点击OK,就死在那里了。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网友:
cpu边上的5脚IC坏

网友:
晕了,老兄怎么不早说啊,我都放弃了,机器实在是太老了!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一台同样现象的机器没搞定,郁闷中!

网友(2008-11-02):
先刷刷BIOS    还不行再考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