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RT显示器显示偏暗

楼主(2008-10-02):
一台DELL CRT显示器显示偏暗,亮度调节没有明显效果,而且在显示的时候,文字和图的后面有阴影,向右程拖尾状,请教各位大大给个思路。

网友:
你查G1电路,看看负压,正常的应该是负30伏吧

网友:
应该是G2电压偏低

网友:
因有向右程拖尾状之现象,这是CRT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