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107H6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10-02):
一台飞利浦107H6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电源部分用的是TEA1507P,检查8脚无295V,测大电解电容295V有,量8脚对地阻值为0,发现8脚相连一个二极管P4KE440A击穿,电阻3120烧黑烧断,3120表面已经烧黑无法辨认,请有图或者知道的帮忙看一下是多大电阻?我估计可能在47K上,不敢确定!另外二极管P4KE440A是稳压管么?参数多少?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
把1507换掉,在加个稳压的d,再看以下光偶,就ok

网友:
3120阻值多大?二极管P4KE440A用什么代换?

网友:
更换3120为50K的电阻后,二极管P4KE440A估计是过压保护1507的,因手头没有此管,暂时不装开机正常显示,但是没有此管感觉不放心,请问此管用什么代换啊,不装是不是也可以长期用啊?

网友(2010-04-09):
呵呵,我的飞利浦107H6刚坏了,3120管脚爆了,阻值是47K。

网友:
色环是黄紫黑红金

网友:
1507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