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小板子 上负载有供电上真U无供电

楼主(2008-10-02):
一开始接手的时候无CPU供电 这种板子结构简单通过查找得知是内存供电场管击穿引起的 如是用3057代之 上带灯假负载 测CPU供电正常  可是上CPU却又象先前一样无供电 上管S极12V 下管G极12V其它均无电压 该板所使用的PWM芯片为RT9241+RT9602 (我一直没有搞懂为什么CPU供电会与内存供电联系在一起 刚开始查CPU供电时一直没有查出原因 唉技术太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至今也没解决,我想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你上的多大的CPU呀,你上一个CY1.7的试试

网友:
你上个C2.4的CPU试试,这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呵呵  是的啊 ,有些板是不支持CD的,我一般都准备几块CPU的,一般04的板都是支持CD的,但是有些板05的都不支持CD真不晓得厂家是怎么搞 的

网友:
真是多谢谢各位,我和二楼的有同感,因为我从1。7到2。4的CPU都试了 还是一样
我估摸着真的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上U后无主供电试换电源IC和扩展IC和场管,可依次换
内存供电管的控制极是不是相连着一个 W开头的元件,这个元件也与主IC相连,上次就遇到一块845Gl 533,内存供电管击穿造成无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