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星915pl故障!~!

楼主(2008-10-02):
众星915PL主板不跑CPU!~可是CPU电压正常~!也有复位!~可是内存的3.3v电压只有1.8V它是由RT9214连两个场管供过来的!~!~这几过管子都换了也不行~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谢了!!~

网友:
打一下cpuAD线阻值正常吗,查下cpu插座和桥有没有否虚焊。

网友:
cpuAD线阻值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