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雅17A纯平CRT显示器灯闪

楼主(2008-10-02):
黄灯闪,翻新机,没有图纸,点不亮,希望大家指点下维修思路,如果有电路图将更为感激不尽!!!谢谢了

7749492@qq.com有的话发我邮箱

网友:
先检查 电源部分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下一步就行电路 和 保护电路

网友:
现在有时候能正常亮,数据线拔了也有显示,但接上了数据线就不显示了...正压负压都低

网友:
接上就不显,你考一个数据看看好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只有一半的图像,如果是这样,你只有换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