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白屏

楼主(2008-10-02):
我是菜鸟,一台联想笔记本刚开始图像正常,不到半分钟好像有干扰,图像闪动出现水平横杠,然后白屏,至此一直白屏。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这台笔记本,每次开机得先把电池拿下然后再重新按上才能用外接电源开机。
测主板屏线口电压为12V左右.外接显示器OK。

网友:
屏坏了的效果,也有可能屏接口虚焊也会造成干扰。

网友:
看看屏线的接头是不是松动了,还有有没有损坏的电容。

网友:
花屏!查屏、屏线、接触不良!“每次开机得先把电池拿下然后再重新按上才能用外接电源开机”这可能是电源的问提(这里说的电源可不是那个适配器哦)!我这里就有过一台这样的笔记本!电过热后保护要断电后才能再开机!后来在电源管上加散热片就可以了!

网友:
白屏大多数和屏上的芯片有关系,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单独用驱动板和高压板测试屏面板 确认一下是不是屏的故障

网友:
显示器信号线拔下来重新插一次应该就ok了

网友:
屏线接口电压是多少?

网友:
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单独接驱动板试,屏是好的应该就是屏线及接口了!

网友:
是屏的可能性多点,楼主换下屏试下

网友:
建议写清楚笔记本的型号啊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试试,确定到底是显卡还是屏。

网友(2008-12-31):
结果喃   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