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请教。

楼主(2008-10-02):
请问赛扬1的主板,AMS1117的调整脚没有2V电压,正常吗?
主板

网友:
你是固定输出的吗?固定电压的2接地。

网友:
我测量了右边第一脚输出5V,中间的脚输出3.3V。就是左边的脚没有2V电压。
在这脚打了阻值,原来是接地的。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 固定输出 是接地的

网友:
有几种封装形式,你看看,

网友:
呵呵,1117的那个脚本来就是接地的啊!调整电压输出,看接地脚和输出脚接的是多大的分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