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IDE设备

楼主(2008-10-02):
我的845gv,凉机时开机不认IDE设备,重启一下就正常了。热机时一切正常,望过路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器!~看看有没有爆的??

网友:
没有爆的电容,还会和哪里有关呢?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吧,加一下试试

网友:
清洗SB,不行再加焊试试,再不就只有更换SB了

网友:
但是只需要重启一次,就ok了,运行正常,不过不能用程序重启,重启死机

网友:
你恢复下COMS,或者加载下最优化设置

网友:
ide到南桥有没有排阻,量下有没有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