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10-02):
我接收一台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过了5秒左右屏会灭掉灯还是亮着是绿灯,我怀疑是高压板有问题但是我接外接灯管都好好的不会灭,后面再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都正常啊!可一接回原来的灯管又会灭掉,请教高手这是社么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看看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浆 。

网友:
没有,全部正常,现在好啊,改了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你那种问题也就两种可能,自己试就行了,
不要老是有事没事都在论坛上发问题.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灯管老化,换一根灯管试试。

网友:
这可能是有一只灯管有点老化了,反馈不平横高压板保护,不严重的话去掉保护一般都还能使用

网友:
楼上的那为有没搞错,问问题你也有意见啊!!!有俩种可能谁不知道,只是要是有人修过清华紫光的这种问题,我不就可以不用试了!谁愿意一种一种试啊,如果改了高压板不行那不是白改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哪里漏电?

网友:
结果还不是自己试出来的
本人从事电脑硬件维修不久,但是我知道先得把自己的所有招数用完了再问,不然老是等别人给你说是什么坏了,那样子你自己能提高吗??

不要怕麻烦

网友:
还要从申一点
我并不是有意见只是期望大家在这里能够提高自己并且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维修的快乐。
如果我有说错了的地方请你谅解

网友:
换一根灯管试试。

网友:
哦,那是我误会了,对不起,
我只不过想知道有没人修过清华紫光的这种问题,要不等下改了,不行的话那不是白改了,麻烦啊,所以就问一下大家
后面想还是靠自己咯,所以改了高压板就OK了,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灯管的功率过大,电路不能承受它所能承受的功耗,我也同意楼上的,你还换个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不用换了,我改了高压板烤了一天机很正常,应该可以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