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旁不认识的芯片发烫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8-10-02):
这是整体板图

取下来的管子,管子上  H.I   772  64A5A

不知道这管子是干什么用的···是否可以替换···用什么替换

下面是取下来后的版图

更换后还是不能启动··正在查其他毛病

网友:
顶上去····等高手答案

主板上这芯片的标示Q45   是三极管···但是不知道怎么代换

网友:
是一个PNP三极管,用A928A,B772,都可以。

网友:
我在10多张废板上都没找到2楼所说的这两个三极管···郁闷~~~~~~~~~~~~~

网友:
老的主板上有,电视机的废板上有,PNP的中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