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A800不上电

楼主(2008-10-02):
   该主板原用的显卡9550有问题,换了一块老显卡后,主板就不能上电了。
32.768晶振两脚压差只有0.05v。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是南桥坏。

网友:
不会

555萨达撒旦飞洒萨达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把负载全部卸下,看看有PS-ON有电压没

网友:
LZ
按照修不上电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吧,不一定不上电就是南桥坏了 !!!!

网友:
查一下实时晶振旁的两个偕振电容,压差小和它有关!

网友:
有可能不支持你的老显卡,1X,2X的特别要注意,一不小心上错了会烧北桥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原主板用的显卡9550有点花屏后,想用老显卡代换试一下。谁知不能点亮后,马上又用9550就不能触发了。老显卡是x1,x2的。
  其它情况cmos电池2.8v,触发排针4.8v,ps-on4.7v。短接绿黑两线,可上电但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