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0-02):
一块845主板不开机,诊断卡跑C1C0,五秒钟关机,再过三秒开机,如此循环。
内存条是好的,CPU是好的,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三个电压,

网友:
多少V的,各是多少V的

网友:
查内存电路吧。供电,时钟等。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是否还出现此问题,并测下CPU,内存,及各部分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电路有问题了,查查看,场管电压???

网友:
什么板子哦,有没有插上CPU的风扇?我今天修个升技的845的,主要问题是北桥接触不好,焊了后,发现开机走几个数到03就关机了,搞了好一会发现不了问题,无意中插上了CPU风扇,,呵呵    居然好了     真是没有想到啊   不过我一般试板都是不插风扇的,习惯了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风扇,一转一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