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 presario v6000啊

楼主(2008-10-02):
我个人的本,此机器就开机费劲,开机屏幕黑,(就像台式机跑C1一样)什么都正常就是不亮,但要是能开开的话,什么毛病都没有,一切都正常, 还有无线网卡检测不到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根本就没有),
AMD的CPU
NF4
6150显卡
肯定不是屏幕或排线的事,各位帮我看看应该是哪的事!(我个人怀疑是不是桥或显卡虚焊)

网友:
换个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修HP的看看这个:

NVIDIA公开承认:现存G84、G86全部存在瑕疵(hp电脑用户特别要进来看看)
惠普出NVIDIA显卡缺陷解决方案

用户必看!惠普出NVIDIA显卡缺陷解决方案

   继戴尔之后,另一家笔记本大公司惠普也开始出手解决由于NVIDIA移动显卡缺陷导致的笔记本质量问题。惠普表示,受影响的机型包括Pavilion dv2000/dv6000/dv9000以及Compaq Presario V3000/V6000系列。对于出现问题的这些机型,惠普提供了一个叫做有限质保服务增强的计划,如果用户已经遇到了由此引起的故障,则将提供免费维修。如果用户还没有遇到此类问题,则需要更新BIOS进行预

    受影响的型号如下:

    HP Pavilion系列 dv20xx dv21xx dv22xx dv23xx dv24xx dv60xx dv61xx dv62xx dv63xx dv64xx dv90xx dv92xx dv93xx dv94xx。

  Compaq Presario系列 v30xx v31xx v32xx v33xx v34xx v60xx v61xx v62xx v63xx v64xx。

  Pavilion dv2000和Presario v3000系列的故障症状包括:

    无法检测到无线网络或设备管理器中无法检测到无线网卡。
    液晶屏幕或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Pavilion dv6000/dv9000和Presario v6000系列的故障症状包括:

    无法检测到无线网络或设备管理器中无法检测到无线网卡。
    液晶屏幕或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
    无法启动
    电池充电指示灯不亮
    启动过程中出现一声蜂鸣提示未连接电源
    外接显示器可工作但内置液晶屏无显示

  如果用户遇到了以上问题,可以联系惠普客服进行免费维修。而如果用户目前还未遇到此类状况,应尽快对笔记本BIOS进行升级。此次升级将修正笔记本风扇的转速控制算法,避免因温度变化过快而导致显卡缺陷症状出现。其中,Pavilion dv2000和Presario v3000系列徐升级到F.39或以上版本,而Pavilion dv6000/dv9000和Presario v6000系列则需要升级到F.3D或以上版本。

    今日观点:现在很多机器都碰到这些问题,说来说去都是NVIDIA的GeForce8400、和GeForce8600的问题。虽然升级Bios的驱动能够避免问题的出现,但是显卡芯片的质量问题却是不能彻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