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耳机插孔坏 换了还是不出声音

楼主(2008-10-02):
请教各位高手 今天修一个joybook s53e 的笔记本  耳机插孔坏了,没有完全一样的 ,换了一个待用的接了三根线出来,他原来耳机孔里有个发光二极管也给他上回去了。换完了还是没有声音,哪位大侠修过这样的呀

网友:
是没有安装上声卡的驱动或是声卡的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声卡蕊片有问题啦,或BOIS里面的声音已经关了啦

网友:
你换的耳机插孔形号及外形不同,引脚也不同,连线是否正确呀!如正确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