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液晶,插电以后,面板不亮的怪问题

楼主(2008-10-02):
有一台明基的液晶,插电以后,面板等不亮
首先插开关电源输出,5V,12V输出正常,
怀疑主控板故障
查供电,晶振斗没问题
无意间发现高压板变压器旁三极管发热
一般来说
主控板不工作
高压板也应该不会工作
只能拆下测量
管子良好
怀疑变压器
因为是双管机
直接对换了试试
装好试机,
两边的管子都不发热
结果机器好啊
虚焊的可能性没有

虽然机器已经修好
可是自己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