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6580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2):
此主板只能插C2.0以上CPU,CPU核心供电为1.37V(不知道正常不),主板能点亮,点亮后报8声短响,诊断卡上显示EDEC,就这样开着过10分钟以后,重启就能顺利启动系统,玩一天也正常,长时间关机后就会出现8声短响停止不前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试过按过北桥和CPU座,问题依旧,我放那,只要通电10多分钟后,一切都正常了,天天如此,应该不是北桥和CPU座的问题,还有就是通电6分钟左右以后,诊断卡报8595,BIOS3短声,再过一会重启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CPU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
你把具体型号写出来了,6580有N个版本。

网友:
MS-6580 845PE 大板 无集成显卡,我测了AGP的相关数据,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