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54 主板

楼主(2008-10-02):
ASUS 754针脚 顾客拿来开不起机, 看到的是 一个60T03烧坏,但换后还有短路, 后用表打还有3个 换之, 开机一下就不能开了,断电后在开机还是那样,后又换了上去还是那样,在没开机前60T30没有坏, 开机后就又坏了,请老师帮忙 ,是那个地方引起烧的呀 !不知道如何下手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主板

网友:
首先要知道什么坏了,坏了的部分是那部分的。
为什么坏的,这里坏了会联系到别的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故障表达要再清楚详细一些

网友:
你查烧坏管子的后级电路,肯定有东西短路``````

网友:
首先建议楼主先去熟读一下故障区发贴必读
看起来有点像是上、下管老烧,不知猜得对不对。
你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板子第一要把所有的电源开关管及控制IC换掉.
二是观察电容是否异常。
如还不行,哪就是北桥烧掉啦。

网友:
如果是VCORE电路中的场管屡上屡烧
那多半是北桥挂了!

网友:
同意2的建议去修

网友:
他原来是下管烧了, 先在是上管那中间那个烧 , 那中间那管上上去也只能开一下, 多开几下就要上中间那管,但不上中间那管就能开机了,但是只有IC有1.4V 那些就没有了电压.也没电容冒顶的 .那几个心片我也换过了.我想那下管烧换那地方的板子都是糊的.我想的话有没有有可能那扳子里面的问题呢? 出了那地方还有那些地方可怀疑呢?

网友:
换个PWM IC试一下
负载不平衡也有可能是某一相场管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