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TDA4863+TOP248医疗用100W开关电源

楼主(2008-10-02):
最近收到客户提供的一款100W医疗开关电源样品,觉得该电源用的芯片组合比较特殊,所以根据事物画得原理图如下,希望与各位一起分享讨论.

以下是本人对该电源原理的初步分析,如有不对之处,还望指正.
该电源是由主芯片IC05(TOP248Y单片电源控制IC)+IC06(TDA4863电源管理芯片)+V02(MOS开关管STP11NM60)组成推动开关变压工作.
85V-265V电源输入端采用两级LC滤波并接入电压保护Z01和限制启动电流保护元件Z01,完美的达到了EMC/EMI要求(也许是医用要求高的原故,ATX电源很见到这种高要求的EMC电路),经BR01整流出的直流一路经R08,ZD14稳压至15V加至IC06的8引脚,另一路经L06滤波后加至V02的D极.IC06正常工作后由7脚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去推动V02工作在开关状态.V02 D极串入一二极管D02很好的限制了后级干扰对前级的影响,经CE15滤波得么+390V的直流高压经开关绕组接到IC06 TOP248Y的D级,D012,C18,R38,Z05D组成RCD箝位电路防止变压器的反电动势对TOP248的损坏.IC06的2脚经R36 0R接地,取消了线电压保护,3脚经R03 20K接地启电流保护.D01,C20,R04,R09,CE05,CE4,IC03与变压器次级绕组组成反馈电路,达到调控输出电压稳定的目的.其中CE05防止空载到满载时瞬态期间偏置电压下降.次级主输出为提供带负载能力采用两组并联整流,LC滤波输出.D13为辅助电源输出(通电即有输出).TL431的功能就不多讲了,当然是使输出电压精确稳定了.V01采用MOS开关管,主要对主电源的输出启控,当G极有高平时,主电源正常输出.

本人对该电源存在的疑问就是:
单一块TOP248Y就能很好的完成一款开关电源;而TDA4863+STP11NM60芯片组合也能很好的完成一款开关电源,
为什么此款电源要用这种芯片组合了?成本会增加很多的.想知道这种搭配的好处,作用及原理.

网友:
传两张事物图片,年前拍的.

芯片数据:

STP11NM60 -ST.pdf

网友:
IC06(TDA4863电源管理芯片)+V02(MOS开关管STP11NM60) 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和预稳压(+300V),是为了减少对电网的干扰以及给后级稳定的电压。在医用领域是为了保障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管理员的及时回复.
两级LC波滤电路对电网的干扰应该很小了,而TOP248单片IC工作的效率也很高啊.由于笨拙,还是希望能听到这样搭配较为详细的原理分析.
还有就是:
在测试时发现,经桥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的(这点可以理解),但经过D02(UF5408)以后,输出的高压直流会一直保持在390V左右不变(不论输入电压的高低).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图很有研究价值,能上传一个清晰的吗?现在的都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只是零件参数看不清,大体信号流向还是可看清的.
图用Protel画的,字体不能设置太大,拷到画图板里就变模糊了.有什么好的办法使得清楚些,请建议.
要不转个PDF文档试试看效果.

网友:
在测试时发现,经桥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的(这点可以理解),但经过D02(UF5408)以后,输出的高压直流会一直保持在390V左右不变(不论输入电压的高低).
-----------------------------------------
这个就是 预稳压,让整流后的直流高压处于稳定状态,不受市电干扰。增强后级(电源)抗干扰和稳定性。提高了电源的可靠性。

图用Protel画的,字体不能设置太大,拷到画图板里就变模糊了.
--------------------------------
把图放大到看的清字,然后选择全部,复制到 画笔里另存为jpg文件放上来。

网友:
加上了由UC3483组成的主输出控制电路,现转个PDF传上来,应该清楚了很多.

网友:
TDA4863+V02组成的就是主动FPC电路,主动FPC的特点:
1) 输入电压可以从90V到270V;
2) 高于0.99的线路功率因数,并具有低损耗和高可靠等优点;
3) IC的PFC还可用作辅助电源,因此在使用有源PFC电路中,往往不需要待机变压器;
4) 输出不随输入电压波动变化,因此可获得高度稳定的输出电压;
5) 有源PFC输出DC电压纹波很小,且呈100Hz/120Hz(工频2倍)的正弦波,因此采用有源PFC的电源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要谢谢"我心地飞翔 "较为详细的讲解主动PFC电路的特点.
我也找了些关于主动PFC电路的资料,
也贴出来供大家参考指正.

主动PFC电路各主要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式

网友:
pdf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句,那些KK01、KK02是散热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KK01、KK02是散热片.

网友:
有问题请教..
最近做的几个样板,怎么弄都比不上老外的样板.
从85V-265V输时390VDC高压都不稳定,一带上负载就发出"叽..叽"声(空载没有),
直流输出稳定正常.
也查了TDA4863与STP11NM60周围零件,没有发现象异,
不过测得8脚电压也是随着"叽..叽"声跳动,但15V稳压管也正常啊.

网友(2008-11-07):
你这个好象是医用光源上的12V稳压电源,对吧?

网友:
************
好眼力.
是医用光源的12V稳压电源,所接负载就是12V/100W卤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