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损坏重刷还是提示(已修复)

楼主(2008-10-02):
ASROCK 754针主板 K8A8X-M,目视,暴了4个内存电容,换过。上电开机报

CHECKING MRAM
CMOS CHECKSUN BAD

重刷BIOS 无果。换芯片也是一样。

具全看下图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
     重刷BIOS 解决,BIOS 版本不对,这个主板的BIOS 是1.8/2.0可用
      板子拿来时4个内存电容鼓了,换之,上电出现BJOS 报错.先是刷BIOS 报错.换一个芯片再刷还是报错.换内存,换CPU .都无效.直到飞翔老师说:也就是版本不对,从网下载了1.2/2.1计9个版本,1.8和2.0的可以用。而其它都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跳线有没有错.好象以前碰到过,想了好多办法,解决不了.心静下来细看,是跳线不对.

网友B:
拆COM芯片,换I/O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COM芯片,换I/O试下

可否说一下。

网友:
如果确定BIOS刷新过 考虑更换内存!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的情况换IO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内存换过N根了。从128-512M。DDR266-400

网友:
查了跳线,没有错.也加焊过.总共两个跳线,COMS是在电池边上的三针(2.9V).另一个是音频.CPU换过了.主板洗过,内存换过.BIOS 刷过,BIOS芯片换过....还是报错.进不了系统!

网友:
我遇到机器上有点微短路,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是否硬盘跳线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例是硬盘跳线引起的 将他跳到主硬盘

网友:
看屏幕提示还是BIOS内容有问题没有解决,重刷或换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提示,是发现了本版BIOS未正式支持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