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 7K1r开机黑屏

楼主(2008-10-02):
AOC 772s 7K1r开机绿灯亮有高压黑屏但调高加速极时能看到很暗的图像,换个空白的24C08上去亮度正常但菜单无法调节,但从另1台同样型号正常的机子拆过来试机故障还是一样,有没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谢谢了

网友:
小板上的菜单IC换一个,看看好不好

网友:
调高加速极,进工厂模式,
调节对比度。
试一下。

网友:
开机绿灯亮,能正常开关说明程序基本正常,你能调高电压测试,那什么不能把电压测出来呢,G1.G2.+B等等以及二次管子好坏。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进工厂模式里去看一下和亮度对比度相关的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2008-11-01):
今天遇到AOC 772s图像显示正常 ,只是对比度的菜单一直显示 ,再就是按键不起作用 ,也不能开关机,通电就开机了

网友:
搞定了 ,原来是按键的事,又个按键有阻值了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