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SL-848P 内存电压高

楼主(2008-10-02):
内存电压过高有2.9V,启动时电压为2.6,慢慢的电压就升到2.9了,该板的内存MOS管G脚连到LM324(该脚的电压也会慢慢升高),LM324也更换过,望高手指点下~~~~~~~~~~~~~~~~(input+和input-都是2.5没有变化,我就郁闷了

网友:
望高手指点一二哦~~~~~~~~~~~

网友:
查一下LM324的输出端对地接有电容没有
有的话取掉试试

网友:
没接电容哦 ,直接接在G上

网友:
场管换过没有

网友:
就是,换个场管再说吗?也不知道换了没有

网友:
换了N个了哦 ~~~~~~~~~~~
取样的分压电阻都是对的(拆下来量的)

网友(2010-03-21):
这个内存的取样电压是哪上蕊片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