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3.3V跟1.8V是通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10-02):
DDR23.3V跟1.8V是通的~
因此3.3V就变成了1.8V,正在郁闷中~
请高手给已解答,在线等~

网友:
把管拆了  还是通的话  就是桥穿了

网友:
好` `桥穿应该很严重,
先拆看看~

网友:
一个字。换

网友:
谁不知道换~不要在说这些废话~

网友:
吹了还是通的,
那是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