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路FLASH芯片数据脚

楼主(2008-10-02):
凌阳主控除外
当各位浏览一些网站上的MP3,4等数码产品的维修帖子时,常可以看到短路闪存脚后重写固件之类的描述。
但,对于新手,或者是不知道问什么的维修者来说,两者都有疑问,前者是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短路,后者是知道怎么短路而不知道原理(可能吧)。
这里简要的给大家解释下,为什么要短路呢,大家可以想到引起需要短路的原因是写错固件了,或者固件出现问题,还有闪存有坏道(少数工具支持这个问题)等,总结上述原因,就是闪存里的数据错误,但主控复位后又检测到闪存有数据(只有闪存无数据才进入维修模式)并读取,因为数据错误,当然就不开机了或者白屏等不正常显示。错误的固件也可以检测到移动盘符
这时就要短路闪存让主控读取检测不到闪存(短路的脚不同原理不同,效果一样),这时主控就工作在维修模式,就是以对应写固件工具可以识别的设备工作。
短路方法
短路主控或者闪存的对应脚都可以,但主控型号不同各个脚位排列位置不一样,所以短路闪存就显的很用以找脚位了。闪存的任意不为空脚和电源的脚都可以短路达到目的,一般是使用最多也是最简单就是闪存的第二边(第一脚的为第一边),假设靠边为1第5.6.7.8脚,短路其中二个,从左或右开始都可以

网友:
不错  谢谢了 ~

顺便问一句~  短路不会烧毁芯片吧  你说的第二遍引脚是不是 指的数据脚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短接任意AD线就可以!

网友:
短路任意脚都 不会 烧毁芯片,只是短路了供电脚会造成机子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短路 FLASH 的解决方法
针对刷错固件或固件错误的PCBA和返修机,可以不拆FLASH,请参考以下的方法:
1、机器不接电池,用尖头镊子短路FLASH的 D0~D7管脚的任意两个
2、打开量产软件,将USB线插入机器
3、待软件提示找到ADFU升级设备后,放开镊子
4、重新下载正确的固件,并格式化磁盘
原理:人为短接FLASH数据端,系统认为FLASH数据出错,需要重新写入内容。
注意:切勿短路电源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