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a7主板,6600显卡能点亮,其它X550,7100,7300显卡都点不亮,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0-02):
PCI-E插槽换的全新的,北桥芯片已换,耦合电容对地阻值全是一样的,复位电压3。52,
用七彩虹6600显卡能点亮,其它显卡都点不亮,请高手指教

网友:
PCI-E槽那里有几个小三极管~
换了试试 ,一个一个换,不要一起全换了~

网友:
你刷BIOS了没~```````````

网友:
只有刷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