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黑屏

楼主(2008-10-02):
一个BENQ Q7T4 17寸 绿灯亮 无显示 打开发现 C5707击穿两个 11P06 击穿一个 都换以后 把高压线圈和电容都补焊了  还是无显示 驱动板供电 有两个测量点是无电压 是地线 其他有供电有一个5V 3.3等电压  没有发现12V供电  大家说问题出在那里呀 明基的通病应该是好修的 原来也遇到不少都是换C570和11P06以及无极性电容就好了

网友:
在电源次级,有一个带散热片半桥式整流的后面整流电解正极可测有12V左右,高压条工作区没有12V,可能是保险电阻烧坏。一般来说,有3。3V ,5V 。12V大都正常,也可能是高压工作区供电短路,造成测到没有电压。

网友:
先修12V供电吧。实在不行就换高压板

网友:
现在查到PF801保险坏了 用什么带换呀

网友:
维修结果

已经修好了,用一根铜丝缠在保险上,并把两个电容也换了,开机一切正常。现在在拷机。不知道这样处理保险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修12V修好的啊??

网友:
直接飞线没有问题的。我都在明基方面飞过很多了。

网友:
LZ 你第一次修到 BenQ 燒 fuse嗎?

一般來說~只要C5707掛~fuse就一定得换

至於~你是否要用~"直接飞线"~就得看你自己了
==============================

如果你是用3A fuse~某天你不小心把C5707 or FN9024 接錯邊的話

你的3A fuse 就會發揮其保護功能~避免燒掉更多你無法預知的零件

=====================

若是~"直接飞线"~某天你不小心把C5707 or FN9024 接錯邊的話

就不知道~會燒掉多少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