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IO,主板还是触发不了

楼主(2008-10-02):
我手上有一块映泰的K8板子,开始故障就是开不了机(不触发),经检查IO芯片烫手。把IO芯片换了以后,故障照旧,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3VSB有没有短路?
碰下南桥晶振,看下会不会触发~
你说发烫应该有短路,开始时~查下,说清楚点~

网友:
去看看故障区发贴必读再来吧

网友:
和IO连接的其它设备也有可能短路。

网友:
IO芯片烫手,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了吧。
另外,原来的芯片是ITE8705AF,这个型号找不到,换了个8705F的上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IO就不烫手了,并且每个脚我都用表量过是通的。

网友:
你要看PS-ON是否有电压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下应该先去查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那现在的现象是不触发吧,记得8705不带触发模块的.
所以应该转换思路查南桥工作条件及3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