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hp笔记本电池

楼主(2008-10-02):
一台HP (XE3)笔记本,不认电池也不充放电,电池坏了,于是把外壳拆开测电芯上有电压,放电电流也大,(14A左右),怀疑芯片可能坏了,里面有一只标有:6.5ASF三个脚比一般小的MOS管大点点的管子不知是什么管子,板子上标的是F101,我怀疑是保险,但用保险不行,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就是保险了,但是限流6.5A。“放电电流也大,(14A左右),”,哪里有短路了,查出来后解决,再换个限流6.5A的保险也可用了。

网友:
谢谢樊记,不错就你说的那样是保险,我好不容易找到该管的定义.

网友(2009-02-23):
我的电池也坏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就是一只保险管,限流6.5A的。